AIC23能只给MCBSP传单声道的数据吗?求大神!

楼主:
AIC23能只给MCBSP传单声道的数据吗?我的信号是单声道的,但是AIC23每次传输都是左右声道交替给出,我配置的是16位的,是不是先左16位后右16位,然后我配置多通道缓冲串口是16位接收,为啥我还是受到一个左一个右,看到的图是每个有效值之间都有一个零!求大神!

网友:
可以设置McBSP每次接收的数据长度为32位,然后只读取左声道数据。

网友:
你可以只读取里面的单个声道的内容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现在我的左右声道总是顺序不定,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是左先右后,或者左后右先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次接收32位数据,左右声道的数据分别放置在两个寄存器中,其顺序也是一定的。

如果是使用的CSL,RCR1寄存器的配置应当是这样的:
  MCBSP_RCR1_RMK(
          MCBSP_RCR1_RFRLEN1_OF(0),
          MCBSP_RCR1_RWDLEN1_32B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