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的接线问题 付一常用画图小软件下载

楼主:
各位大侠,我有一传感器的输出压差为 - 2.6mV ---- + 5.3mV,现在要使用AD7705做转换,要怎样设置这个输入信号,是直接把传感器输出两端接 AIN(-)和AIN(+)吗,然后参考REF+ 和REF-怎么接,技术手册看了有些疑惑,上面说这个器件不能转换负的输入,那么这个-2.6mV输入不就把器件损坏了,

但上面又说,若AIN 1(-)=2.5V,单极性输入,增益为2,REF= +2.5V ,    那么AIN 1(+) 端的输入电压范围+2.5~+3.75V ;若AIN 1 (-)=+2.5V ,TM7705 配置成双极性输入,增益为2,REF=+2.5V,那么AIN 1(+) 端的模拟输入电压范围是+1.25~+3.75V  (也就是 2.5V  ±1.25V  )。

是不是我把AIN(-)和REF(+)接+2.5V,传感器直接两个输入端就行了。
请各位用过的大侠指导指导该怎么接,小弟第一次用这个AD,又第一次遇到输出信号有负向的。

一个实用的万用板画图软件,不知道坛里有没有同学发过

这是第二部分

网友:
顶顶,求高人帮忙看看

网友:
再来顶顶,恳求大侠出手

网友:
接着顶,现在又有疑惑了,探头的输出经三仪表放大器架构放大后该怎么接AD7705,是不是放大器的输出GND接AIN—,另外一端接AIN+?,求用过的大侠们指导指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