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求助!!!

楼主:
图中是哪个答案?

网友:
画一下状态图应该可以知道的

 后一级是xB0011,它的计数模值是10-4。

前一级有些讨较,在第一次计数时,它是xB1000,即16-8,而在下一次计数时就是16进制了,这样,整个计数器要剩以12,即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