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芯片问题

楼主:
自己做的运放电路,由于性能要求只有采用正负双电源,但现成的正负双电源电路已经很少了,自己做的困难较大,请高手们帮助出点主意。先谢了!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1, 用轨到轨运放;
2, 用双绕组变压器用对称桥式整流,得到对称供电,用78XX / 79XX稳压

网友:
用轨到轨运放是怎样做的?可以详细点吗?

网友:
猜测用rail to rail 运放 是否能满足你的性能要求?其输出电压范围几乎同于电源输入范围。
所以如果用rail to rail,就不用双电源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