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正弦波信号发生器的问题

楼主:
2芯积分
我最近在设计一个正弦波发生器的过程中,出现了很诡异的问题。频率稍微上调多点,输出波形就截止。采取fpga的de0开发板,方案如下:
1.  频率处理以及显示(元件1) ——> 输出整形(integer)频率  f
2. 输入频率  ——> 选择一个周期内对正弦波的采样次数 sa_times(元件2)
3. f 和 sa_times  以及 50MHz晶振时钟 同时输入 ——> 分频(元件3)——> 输出采样时钟(即采样频率为sa_times*f)
4 .输入采样时钟和sa_times ——> 扫描正弦函数表,分离出正弦波频率(元件4) ——> 输出按正弦变化的8位二进制序列
按此方案编程,外接数模转换以及滤波电路等输至示波器内,外部硬件电路经过检测毫无问题。而且能产生精确度极高,很漂亮的波形。但当我们调节频率时,在初始化频率的基础上,
当我们把频率往上调时,调到初始化频率的数倍(3~4倍)以上后,输出波形总是突然截止,只能通过重新载入程序(重启开关)的方式回复波形。
而当我们初始化频率设置在任何频率时,都能得到对应频率的初始化波形。这是为何?是不是程序有问题?本人已纠结数周,求求大神解救!!!
附部分vhdl代码:(可读性非常好!)
元件1:频率预置(preset)f
entity preset is
port(
clk: in std_logic;
botton2:in std_logic;
en_switch:in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限于DE0板,采用开关使能,按钮计数的方式调频
......
f: out integer
);
end preset
architecture behavor of preset is
-----------------------------内部信号-------------------------------------
-----------------------------频率位BCD码-----------------------------
signal tmp0: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others =>'0'); -----------频率个位
signal tmp1: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others =>'0');
signal tmp2: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others =>'0');
signal tmp3: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others =>'0');
signal tmp4: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others =>'0');
signal tmp5: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others =>'0');--------------频率百千位
signal ftmp: integer range 20 to 200000 = 20;
----------------------------------------------------------------------------------
begin
--------------------------预置频率进程---------------------------------
process(botton2)
begin
if falling_edge(botton2) then
----------------------------------------------------------------
if tmp0="1001"  and  en_switch(0)='1' then
tmp0<="0000";
tmp1<=tmp1+1;
elsif(en_switch(0)='1') then
tmp0<=tmp0+1;
end if;
……
if tmp5="1001" and en_switch(5)='1' then
tmp5<="0000";
elsif(en_switch(5)='1') then
tmp5<=tmp5+1;
end if;
end progess;
ftmp<=cov_integer(tmp0)+10*conv_integer(tmp1)+....;f<=ftmp;
end behavor;

元件2:选择一周期采样次数sa_n
entity sa_choose is port( f: in integer ;
sa_n:out integer
); end sa_choose; architecture behavor of sa_choose is signal sa:integer range 0 to 512 :=64; begin process(f) begin if f <15000 then sa<=256; elsif f >= 15000 and f < 30000 then sa<=128; elsif f >= 30000 and f < 70000 then sa<=64; elsif f >= 70000 and f < 140000 then sa<=32;
else
sa<=20; end if; end process; sa_n<=sa; end behavor;
元件3:分频产生采样时钟
entity frequency_tune is
port(
clk : in std_logic;
sa_n: in integer;
f : in integer  ;
sa_clk : out std_logic  ----------------采样时钟输出
);
end frequency_tune;
architecture behavor of frequency_tune is
signal count : integer :=0;
signal n: integer;
signal sa_clk_f:integer:=10240;
begin
n<=50000000/sa_clk_f;
sa_clk_f<=sa_n*f; ------------------------分频系数
process(clk,f)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count=n) then
count<=0;
sa_clk <='1';
else
count<=count+1;
sa_clk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or;

网友:
你的意思就是产生波形经过DA转换输出。

现在问题:频率输出较高,输出波形就没了,是吗?

这种问题,还是你的程序设计有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
问题出在程序设计中的某个判断条件出现越界。。。

网友:
不回帖总被人骂的,所以为了芯币,为了大家上传的好东东,一定要回。

网友:
哈哈,过路的,顺便长点知识。

网友:
问题还是在自己,能否分享你程序条件越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