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SP430的非屏蔽中断。NMI

楼主:
请教下MSP430的非屏蔽中断。NMI
本人想使用RESET脚作为中断输入引脚,可是怎么实验都是不爽,各位,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指点指点。
/*
* NMItest.c
*
*  Created on: 2012-5-21
*      Author: maswell_xiao
*/
#include
main()
{
        DCOCTL = CALDCO_1MHZ;       //使用1MHz的CPU主频,来源于DCO
        P1DIR |=BIT6;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WDTNMI + WDTNMIES;
        IE1 |= NMIIE;
        while(1)
        {
                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
#pragma vector = NMI_VECTOR//非屏蔽中断
__interrupt void NMI_Interr(void)
{
        P1OUT ^= BIT6;
        IFG1 &= ~NMIIFG;//清除标志
}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要好好顶一下!
好东东!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比AVR要复杂一些!大家怎么认为?

网友:
请教下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