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丝位

楼主:
小弟编程时,不小心设置错了熔丝位,现在下载不了程序,请问这单片机是不是坏了,还有的用吗

网友:
哪里错了,如果时钟源错了,只要外加个时钟就行

网友:
2楼说得对,如果是中原设置错误,可以使用外部时钟回复一下,
如果是别的熔丝设置错误,那就需要高压编程器来修改熔丝。

单片机一般不会坏

网友:
唉,遇到同样的问题了,现在焦急万分

网友:
用高压编程器,或者加有源晶振能弄开

更多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单片机精讲吴鉴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