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实现LCD1602的字符显示,而且是半字节的,用的是P2口的高四位。

楼主:
/*********************************************************************
*
* LCD1602显示之高四位相连的方法
*
* 描述:4线数据宽度,操作Lcd1602
* 在LCD1602屏幕上第一行显示 Hello!LCD1602
* 第二行显示 MSP430G2553
* 硬件电路:MSP430g2553
* 硬件连接:
* MSP430与LCD连接信息
* LCD1602,4位接口,即使用D4-D7数据口,D0-D3不接入MCU
* PIN1 --> 地
* PIN2 --> VCC(一定要接+5V)
* PIN3 -->仿真时悬空,实际电路 2K电阻-->地 (一定要接好,否则没有任何显示)
* PIN4 --> RS --> P1.6
* PIN5 --> R/W --> GND
* PIN6 --> EN --> P1.7
* PIN7 --> D0不接
* PIN8 --> D1不接
* PIN9 --> D2不接
* PIN10 --> D3不接
* PIN11 --> D4 --> P2.4
* PIN12 --> D5 --> P2.5
* PIN13 --> D6 --> P2.6
* PIN14 --> D7 --> P2.7
* PIN15 --> VCC
* PIN16 --> 地
* 调试器:MSP430FET全系列JTAG仿真器
* 调试软件: CCS5.1.1 编译
*****************************************************************/
#include <intrinsics.h>
#include <msp430g2253.h>
#include <msp430.h>
/*****************************************************

                                                     端口定义

 ****************************************************/
#define LCD_EN_PORT P1OUT    //以下2个要设为同一个口
#define LCD_EN_DDR P1DIR
#define LCD_RS_PORT P1OUT    //以下2个要设为同一个口
#define LCD_RS_DDR P1DIR
#define LCD_DATA_PORT P2OUT  //以下3个要设为同一个口
#define LCD_DATA_DDR P2DIR   //一定要用高4位
#define LCD_RS BIT6
#define LCD_EN BIT7
#define LCD_DATA    BIT7|BIT6|BIT5|BIT4   //4位数据线连接模式
/***************************************************

                                                          预定义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init_first(void);
void LCD_en_write1(void);  //上升沿使能
void LCD_en_write2(void);  //下降沿使能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ata);
void delay_1ms(void);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unsigned char LCDBuf1[]={"Hello!LCD1602"};   //第一行要显示的内容
unsigned char LCDBuf2[]={"MSP430G2553"};     //第二行要显示的内容

/********************************************

                                               主函数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LCD_init_first();
LCD_init();
delay_nms(100);
LCD_write_string(0,0,LCDBuf1);
delay_nms(10);
LCD_write_string(0,1,LCDBuf2);
}
/********************************************

            LCD液晶操作函数

 *******************************************/

void LCD_init_first(void)         //LCD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热启动)
{
        delay_nms(500);
     LCD_DATA_DDR|=LCD_DATA;   //数据口方向为输出
     LCD_EN_DDR|=LCD_EN;       //设置EN方向为输出
     LCD_RS_DDR|=LCD_RS;       //设置RS方向为输出

        delay_nms(50);
        LCD_write_command(0x30);
        delay_nms(50);
        LCD_write_command(0x30);
        delay_nms(5);
        LCD_write_command(0x30);
        delay_nms(500);

}

/*****************************************
 *
 *             LCD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
 ****************************************/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nms(500);
 LCD_DATA_DDR|=LCD_DATA;   //数据口方向为输出
 LCD_EN_DDR|=LCD_EN;       //设置EN方向为输出
 LCD_RS_DDR|=LCD_RS;       //设置RS方向为输出

 delay_nms(500);

 LCD_write_command(0x28);  //4位数据接口
 delay_nms(50);
 LCD_write_command(0x28);  //4位数据接口
 delay_nms(50);
    LCD_write_command(0x28);  //4位数据接口
 delay_nms(50);
    LCD_en_write2();
    delay_nms(50);
 LCD_write_command(0x28); //4位数据接口
 delay_nms(500);
 LCD_write_command(0x01); //清屏
 LCD_write_command(0x0c); //显示开,关光标,不闪烁
    LCD_write_command(0x06); //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delay_nms(50);

}

/*****************************************
 *
 *             液晶使能上升沿
 *
 ****************************************/

void LCD_en_write1(void)
{
    LCD_EN_PORT&=~LCD_EN;
    delay_nus(10);
    LCD_EN_PORT|=LCD_EN;
}

/*****************************************
 *
 *             液晶使能下降沿
 *
 ****************************************/
void LCD_en_write2(void)
{
   LCD_EN_PORT|=LCD_EN;
   delay_nus(10);
   LCD_EN_PORT&=~LCD_EN;
}

/*****************************************
 *
 *               写指令函数
 *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delay_nus(16);
   P2SEL=0x00;
   LCD_RS_PORT&=~LCD_RS; //RS=0
   LCD_en_write1();
   LCD_DATA_PORT&=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_PORT|=command&0xf0; //写高四位

   delay_nus(16);
   LCD_en_write2();
   command=command<<4; //低四位移到高四位
   LCD_en_write1();
   LCD_DATA_PORT&=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_PORT|=command&0xf0; //写低四位
   LCD_en_write2();
}

/*****************************************
 *
 *               写数据函数
 *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delay_nus(16);
   P2SEL=0x00;
   LCD_RS_PORT|=LCD_RS;      //RS=1
   LCD_en_write1();          //E上升沿
   LCD_DATA_PORT&=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_PORT|=data&0xf0; //写高四位
   delay_nus(16);
   LCD_en_write2();
   data=data<<4;             //低四位移到高四位
   LCD_en_write1();
   LCD_DATA_PORT&=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_PORT|=data&0xf0; //写低四位
   LCD_en_write2();
}

/*****************************************
 *
 *               写地址函数
 *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 (y == 0) address = 0x80 + x;
   else address = 0xc0 + x;
   LCD_write_command( address);
}

/*****************************************
 *
 *LCD在任意位置写字符串,列x=0~15,行y=0,1
 *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LCD_set_xy( X, Y ); //写地址
    while (*s)          //写显示字符
    {
      LCD_write_data( *s );
      s++;
    }
}

/*****************************************
 *
 *     LCD在任意位置写字符,列x=0~15,行y=0,1
 *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LCD_set_xy( X, Y ); //写地址
   LCD_write_data( data);
}

/*****************************************
 *
 *               1us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_1us(void)
{
   asm("nop");
}

/*****************************************
 *
 *               N us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 (i=0;i<n;i++)
   delay_1us();
}

/*****************************************
 *
 *               1ms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
 *
 *               N ms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网友:
应该是每次发送数据或命令时先发送高4bit,锁存后再发送低4bit。
方法很独特,节省IO口,但操作LCD时间会增加,适合应用在显示数据少且刷新率要求不高的环境。

网友:
硬件连接就没看懂  那个p2.6 2.7是哪个引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p2.6和p2.7用的是XIN和XOUT这两个管教。管教默认的第一功能是外部晶体振荡器的接口,把他设置成第二功能通用IO口就可以。了P2SEL=0x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恩,的确是只能用在刷新频率不高的环境下,但对于G2553来说,它的IO口太有限了,就16个,用全字节显示太浪费资源了,因此就写了个半字节的程序。

网友:
液晶的刷新率一般都很低的,不然就成动画了,也看不清啊
所以这种方法还是很多人用的

网友:
补全图片

最近学校把MSP430Launchpad 收回去了,还好当时调程序时留下了这LCD1602的两张图片,赶紧发上来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别嫌太迟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主,很有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launchpad 上
你是接的P2.6-P2.7吗?
没运行成功!

网友:
运行成功, 只是要等很长时间才出来两行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今天收到板子了   可是 我没学过430  有什么好方法 快速学习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launchpad上面P2.6,P2.7在右上方,你的图片中这两个管脚没有连。。。。。。。。。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有用launchpad 通过AD转换,将输入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显示在1602上面的程序吗?有的话拿出来分享分享呗!

网友:
ti杯

msp430g2553单片机

网友:
那个液晶可以是工作电压时4.5~5.5v的吗?单片机的输出只有3.3v,我自己写了一个不能显示,借用了你的也不行啦!请帮帮忙

网友:
用你的方法;没有成功;液晶接5v但是显示输出电压只有2v不到;电流很大;是怎么回事?求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外部电源怎么接的?单片机是3.3V供电,lcd是5V啊,你两个电源是怎么连的?我弄了个稳压模块,把5V稳到3.3V,这样就可以lcd1602在5V,单片机在3.3V工作,可是没有任何显示啊!!

网友:
问一下

想问一下半字节显示的原理是什么?字节的存储地址不是要8位的么,为什么可以先送4位再送四位啊,先送的那四位是低位可以不?

网友:
lcd1602没显示啊!!p2.6接xin,p2.7接xout的,怎么还是不行啊!不高兴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
嗯 调出来了  谢谢lz   我再好好研究下你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怎么还没有显示啊???求指导

网友:
为什么我仿真的时候出不来啊?求指导

网友:
大神问个问题?

液晶上升沿使能跟下降沿使能不太懂~

网友:
回复 网友D:

怎么调出来的?我的没有显示

网友:
请问楼主,显示程序中的那些延时时间长短是根据什么确定的?

网友:
可以,就是反映有点慢

网友:
还是不明白,低四位一直都没有输入,就算再怎么移位,那数据的低四位都不变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我把LCD_write_string(0,0,LCDBuf1);改成LCD_write_string(1,0,LCDBuf1);出来的是乱码?

网友:
楼主我终于找到你了,我一直在寻觅着这个4bit的数据通信啊,谢谢,谢谢

网友:
4位数据线传数据是什么原理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求解啊,怎么出不来呀

P2.7到底要接到哪里呀,怎么就出来一行黑块,急用啊!!!

网友:
vdd接了430的3.3V都能显示出来。给力

网友E:
我平常运行环境是IAR,代码怎么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平常运行环境是IAR,代码怎么改呀?

我就用IAR,全拷贝,能显示,不用改

网友:
MSP430上没有P2.7啊

网友:
谁帮帮忙

网友:
楼主,液晶IO5v,430的IO3.3v,这是怎么让他亮的?我调了好几天,网上查资料也是3.3vIO驱不动5VLCD,你的方法怎么理解?

网友:
我用IAR5.3 直接复制这段代码驱动5V LCD1602没问题,但显示速度的确令人捉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