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参数测试仪

楼主:
怎样用MSP430G22553的型号的芯片,设计制作一个脉冲信号测试仪,可以测量脉冲信号的幅值、频率、周期、占空比、上升和下降时间等参数。哪位大侠可以帮帮忙的,或者有什么思路可以帮解释下的  谢谢啦;了啊

网友:
利用自带的AD模块,尽量多的采集数据,难点是存储和显示

网友:
定时器扑获方式测时间

网友:
测量脉冲信号的幅值、频率、周期、占空比、上升和下降时间等参数。
=============================
这些参数在什么范围哦?如果要做一个宽量程的测试仪估计电路不那么简单。

网友A:
幅值、频率、周期和占空比都好测。难点在于上升沿时间和下降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幅值、频率、周期和占空比都好测。难点在于上升沿时间和下降沿时间。

请问如何测量前面的四个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