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STM32F207无法进行ISP串口升级程序

楼主:
最近一直在折腾stm32f207的ISP串口升级,可是不知道为什么,flash loader 一直无法识别到我的板子,难道stm32f207不支持isp模式吗?我的boot0=1,boot1=0,这个已经设置好了,串口我用的是UART1,串口数据收发是正常的,可是为什么一直就是进不去ISP模式呢,小弟是菜鸟,望各位大神指导与帮助,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人吗。自己顶

网友:
我的也不能

网友:
应该是支持的,boot脚设置好了之后,复位还是找不到吗?PC上的loader软件去下载新版本的试试。

网友:
活着重新安装一下loader软件,再不行用示波器看看打开软件时单片机RX脚是否有波形

网友:
确实不行了,会不会是芯片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