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我解决一下啊

楼主:
电路用multisim仿真,得到6.5MHZ左右的输出频率,但是输出电压不稳定,变换速度太快,理论上输出电压是5V。听说要在后面加放大电路和射随放大电路。求高手赐教啊,感激不尽!!!

网友:
“听说要……”,你就继续听别人说吧,

哈哈,继续仿吧

网友A:
楼上的不讲究,你会就说,不会就走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学生,想用仿真来解决基础知识问题,愿意花很大功夫去学仿真而不愿意花时间去学根本的东西。喜欢“君子动口不动手”,

坐在电脑前就想解决所有问题。现在的电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实际问题需要动手去做才行。

这个电路就那么简单,搭个电路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还在那里仿?

看它输出的带载能力就知道加不加电路了,还要停留在“听别人说”,

如果我跟帖再给他说该怎么着,他以后会不会再发帖说“听我说怎么怎么”?

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把“听别人说”的问题解决?能把“听别人说”变为“我来说”?

 搞硬件不动手就想学好,就现在的条件,还不很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不讲究,你会就说,不会就走呗。

在学校,老师是教学生的,他“说”得很多,我再说就有些多余了。为什么学生还没有学好呢?这个问题就是“动手”问题,再好的老师也没有办法解决学生的动手问题。

现在公司招人,都问有没有经验,这经验是什么?就是动手!

学校的老师可以把书本知识教给学生,但不能提高学生的实践经验

网友:
从输出波形看,应该不断有补偿或者正反馈,直到达到谐振频率后稳定,但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楼主那个滑动变阻器在那干嘛用,起作用了吗?

网友:
设计意图是什么?
你这个前面部分是一个振荡电路,通过几个开关的组合可以出来不同的振荡频率。所以在负载电阻上,出来的是振荡波形。你的理论输出5V是只波形有效值???

这个出来的振荡波形如果不满足你的幅值要求,可以加放大电路。看你负载加了滑动变阻器,也就是说,你可能需要变化负载大小。这样就需要加射级跟随器来阻抗变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