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与LANUCHPAD的调试

楼主:
       这几天我自己做了一个小板子,包含了nRF24L01的接口,调了3天,结果发现发送数据status返回0x2e,表明成功发送;但接收端有时收到,有时不能,在setrx_mode()模式下,设置的延迟与接收成功否关系非常大,但是接收成功几次后不能接收,复位后则可以成功接收,我的问题是,产品应用 nrf24l01模块实现数据传输如何提高其可靠性,还有市场上该产品的性能如何?

网友:
没做过产品应用,不过觉得你如果是小流量非高精度传输,可以尝试多传几次;如果准确性要求高,最好接收端回传或传输数据分包并添加校验,一个小包校验失败返回一个重新传输代码,否则返回成功代码通知TX开始下一帧传输。

网友:
呵呵,这块芯片调试时确实有时是这样,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好调,其实我觉得你最好在接受处那块焊接个指示灯,如果接受到数据就亮灭的显示。或把接受到的数据通过串口打印或液晶显示。 如果你要的话,我也有案例

网友:
我怎么感觉msp430g2系列很不稳定呀,有时出来波形有时错误,郁闷 楼上的网友如果能分享一下心得 求之不及 呀

网友:
我感觉还行啊,主要电源稳定了,对干扰不大就好。。我刚开始也不太稳定,时有时没有的,复位就行了,电源自己焊的,后来用了430上面的3.3V电源,就很稳定了!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shower我知道你的,而且看到你的demo,我用的msp430g2452芯片,总是感觉这款芯片 不是那么顺手,以前用的51,上学期入手launchapad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中午用一个以前开发的较长的代码烧入MSP430中,发现再次烧入程序后程序竟然好了,废话不说,上图谢谢shower 还有各位以及soso姐,点对点通信实现,接下来我将设计一个简易的加密过程

照片

照片

网友:
有信号指示确实方便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我最近在搞一个这样的小设计,但是对IAR和MSP430都是初步接触,您能不能把你的设计步骤给我分享一下,非常感谢。:car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