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程序停不了?请教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FFW[]={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
sbit K1 = P3^0;//启动按键
sbit K3 = P3^2; //停按键
void DelayMS(uint ms)//延时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void SETP_MOTOR_FFW(uchar n) //正转函数
{
        uchar i,j;
for(i=0;i<5*n;i++)
        {
                 for(j=0;j<8;j++)
                {

                P1 = FFW[j]; //输出
                DelayMS(25);  //仿真延时增大或者减小,为何转速变慢???
                }        }}
void main()
{
        uchar Z = 200;
        while(1)
        {
                 if(K1  == 0)
                {
                         SETP_MOTOR_FFW(Z);
                        if(K3 ==0) break;  //仿真K3按下跳出循环应该停,但是按下仍然转??
       }
                 }}
以上两个地方没看出问题,请教老师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void main()
      {
       uchar Z = 200;
       while(1)
          {
           if(K1==0)
             {
               while(K3 >0)
                 {
                  SETP_MOTOR_FFW(Z);
                 }
             }

          }
      }

网友:
跳出循环后执行什么程序?单片机把程序执行完了有的会再一次从程序的开始执行,你这个跳出while后能干嘛啊?应该跳出转的循环后进入另一个确定的状态。

网友:
谢谢关注。程序有问题,改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