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2591收发的问题

楼主:
自己基于basicRF写的代码,加PA后不能接受,关闭PA就能就收到数据,PA部分的代码也是参考basicRF写的,就是三个引脚不一样,我用的是P1.2,P1.3,P1.4三个引脚,请教这里的高手,还需要修改哪些地方或注意哪些地方呢,现在反正是只要一打开PA两个板子就不能通讯了。

网友:
参考zstack或者timac软件包中HAL_PA_LNA代码的作法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HAL_PA_LNA就是一个引脚,我看过了,TI代码用的是P0_7,我用的是P1_1,修改了相关引脚配置的代码,应该都可以用吧,难不成一定要用P0_7?

网友:
补充一下

我现在用的电容电阻是0603的封装,而TI开发板用的是0402,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