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背光电压无法输出?

楼主:
LED1+ 处的电压为5V,无法输出27V左右的电压.是不是2个二极管出问题了?最有可能出问题的是? [ 本帖最后由 gongjian32 于 2012-5-22 11:30 编辑 ]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出电压其实就是对应的LED1+处的电压值,故输出电压有问题,首先要分析D5有没有问题,如果D5正常,且SW端信号正常的情况下,考虑L1和D6是否有问题。

网友:
象这个问题,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1脚的占空比,那里最能说明问题的,如果占空比很大,有可能D5、D6哪个有问题。如果占空比很小,有可能是负载短路。

电感出问题的可能很小,IC出问题的可能性也较小,

供电电路是5V,输出也是5V,因此,最大可能是负载短路。

网友:
先检查电路、焊接,然后才是元件问题,注意续流二极管的型号选择要正确,储能电感的电感量、工作电流和工作频率也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