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LM3S9B95能不能像STM32那样通过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
新买的LM3S9B95能不能像STM32那样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出厂的时候有没有烧bootloader?

网友:
回复 楼主:

据说是有的,可以用这个bootloader 来下载程序。
比如可以再下载一个自己修改过的 bootloader 到 Flash 里边,也可以下载一个程序,这个程序配置 ROM Bootloader 的触发 GPIO ,以后可以通过触发 ROM 中的 Bootloader 来下载程序了,这样就不需要通过编程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bootloader理解的也不是很明白…… 那里有LM3S bootloader这方面的资料么?

网友:
不管是串口还是网口还是其他接口都没有问题,但是要实现该功能你需要做下面几件事情

1.改变链接地址Addr,重新编译程序

2.接收该编译文件

3.修改向量表地址到Addr

4.在bootloader启动文件中修改PC指针到Add+4

网友:
可是手上什么都没有,也就没法烧bootloader进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