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STC12C5A32S2的单片机,我现在想用储存卡存储数据,不知道用什么卡好

楼主:
我用STC12C5A32S2的单片机,我现在想用储存卡存储数据,不知道用什么卡好,最好给我个程序,谢谢了,有点急

网友:
用什么存储卡?SD卡?存什么数据?跑文件系统吗?先把自己的需求弄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可以记录单片机数据的,我是第一次弄,也不太清楚

网友:
记录常规数据用FLASH或串口EEPROM好了,数据量少且无需频繁写入,还可以利用片内FLASH资源来实现。使用存储卡一般都是较大数据量,或者需要脱机于其它系统交互数据时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