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机电路(转载)

楼主:
基本上都是参考别人的,经证实,此电路可以可靠工作,漏电流只有0.几uA,电路中那俩只二极管不能用肖特基的,一般的就行,肖特基反向电流比较普通的大得多,但是其实也可以忽略,只是心里有点不爽,能让漏电小一点,为什么还要那么大呢,哈哈!~

工作原理:
1、开机:当按键SW1按下不放,负极通过SW1→D2到Q1的栅极上,Q1栅极得低电平导通,通过LDO给单片机供电,负极通过SW1→D1到单片机IO口用于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单片机启动后首先检测KEY端是否有低电平,如果有低电平,延迟2秒后再检测一次,若还是低电平,说明按键被按着没放超过2秒,单片机连接POWER的IO口输出高电平,使Q2导通,负极通过Q2拉低Q1栅极,此时放开按键SW1,Q1持续导通,否则没有否则,因为如果2秒内放手,Q1栅极失去低电平被R1上拉,Q1已经关断了,单片机都没电了,所以程序上不用做任何操作。

2、关机:这个就简单了,程序中检测KEY端有没有低电平,如果有,说明按键被按下,程序判断低电平持续时间是否超过设定时间,若超过指定关机按键时间,此时程序则等待按键放开再让POWER端输出低电平使Q2截止,当然也可让POWER端输出高电平后弄个while死循环,松手后。。。哈哈,你懂的!~

论坛上看的,感觉不错,转载与大家分享http://www.ourdev.cn/thread-5462500-1-1.html

网友:
网上再找了一点资料,分享一下:

       上图是一键开关机电路,其关键作用的是三个三极管。PNP三极管S8550是中功率三极管,因为需要承担较大电流,所以用S8550比较合适。SS9014是NPN型小功率三极管,在这里作为控制用,用其他三极管也是可以的(比如通用三极管3904)。R16的作用是当Q3没有导通时保持Q2基极为高电平。R15的作用是为Q4提供集电极电压,为Q3提供基极偏置电压。R18、R19的作用分别是在开机后为Q3、Q4提供基极偏置电压。R17是限流电阻,防止Q3过流损坏。C33和C34的作用是蓄电、延时(为了实现关机,C33必须比C34大很多)。D1的作用是使电路关机干脆(防止电容倒放电),其实我认为可去掉。

动态分析:

       当按键第一次按下时经R15、C34形成RC充电延时,当C34上的电压达到VBE(一般0.6V~0.7V)时,Q3导通,将Q2基极拉低,Q2导通,开机成功。开机后电路经R18给Q3提供持续的偏置电压,经R19给C33充电,并给Q4提供偏置电压,此时,Q3、Q4都导通。当按键第二次按下时Q3基极电压就是Q4集电极电压,为0V,Q3截止,电路实现关机!需要注意的是,C33一定要比C34大,这是因为需要让Q4在Q3之后截止。

网友:
楼主第一个开机步骤是不错了,那个第一句“当按键SW1按下不放,负极通过SW1→D2到Q1的栅极上,Q1栅极得高电平导通,通过LDO给单片机供电,”,应该是Q1 栅极应该是低电平吧,高电平的话就不是导通了,还有请教一下楼主,那个KEY1的电平读取,那个二极管的导通方向是逆向电流啊,楼主能不能说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改的时候改错地方了。读KEY应该是通过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给二极管提供正向电压实现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输入缓冲器的输入应该接在漏极吧,接在栅极怎么读输入的引脚,栅极本来就是一个输入极,不应该接输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只是个例子,好像是8051的P2端口的,其他端口约有不同。。。。。。

网友:
我手里有2楼电路的改良版,2楼电路待机功耗和漏电流都比较大,不适合电池供电情况,另外楼主电路是软关机。适用场合有限。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否共享一下您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何传给你?

网友:
楼主位的那个图,容易出现“打嗝”,
三楼的图,与按的时间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能否有更好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