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画的PCB被人鄙视了,谁能看一看

楼主:
  1  好不容易花了一块FPGA的PCB出来,给同学一看,说了3点内容,说板子太差,还说我画的板子太烂了。(当时我忍住了)
  2. 谁能看一看我画的板子,有什么地方不好,我想知道那位同学说的是否属实,谢谢了。(铺铜隐藏了)

下面分别是 布线图+顶层布线图+底层布线图+FPGA部分 (双层板)

网友:
楼主画的还可以把,不知道那些细节是否合格呢,还是要鼓励楼主拿出来秀秀呀。

网友:
不知道板子大小是否规定了  器件有点稀疏

网友:
那个同学说的一点就是: 过孔多的一塌糊涂,其实只要一半就可以完成这个板子。 这话有有理吗??

网友:
FPGA的焊盘有点短,如果那是软件自带的库里的,那建议自己做个封装,否则焊时很麻烦;还有FPGA下面的电源走线太乱;某些器件的去耦电容和电感没弄,晶振的输出脚最好串一个小电阻;配置口太难找了,而且离其他元件太近,到时候会不能用牛角座。我也画了第一块FPGA板,出了不少问题,不过不出问题怎么能记住呢?

网友:
一、受力器件的焊盘最好包铜,比如DB9,电源,排针的焊盘最好包铜或加泪点。
二、如上同学所说,布局有点稀疏,可以再紧凑一些。
三、还有板子跨度太大,只有4个角有安装孔,担心插拔的时候压弯pcb,导致器件脱焊引起接触不良。
四、其他电源、地、信号啥的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用的,也看不到很具体,不好说。不过可以看的出,除了FPGA其他芯片电源脚都没有安放去耦电容哦。
五、整个板子上没有看到大的电解电容,看到左上角似乎是两个数码管,这样在动态显示的时候,电源会有波动,恐怕电源不稳,导致工作不正常。
六、看到中间上面有几颗芯片感觉是同型号的芯片,摆放有一个翻转180度,感觉不是很好。看了走线,可以摆得一致。相同型号的器件排放方向尽量一致(光耦除外)。
粗略就说这么多吧,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对之处,敬请指正。

网友:
总体画的还不错 以我的水平
是不是器件有点稀疏了
楼主水平比我厉害多了

网友:
如果不涉及保密 加上必要的丝印层注释也是可以的 这样也方便调试

网友:
那个同学指出了三点错误:
1 板子过孔太多,其实只要一半就能完成
2 整个板子的电容电阻安防没有规律,要么横着放要么竖着放
3 电源走线毫无规律,走的很乱,可能无法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板子画的对不对,先不说。从整体效果上看还是值得夸奖的。

我给你说说我的经历吧:
      一名教授拿着我的一个小板子说:你的焊工很一般(我的板子是用mega48贴片的);这个电路太简单,大1的学生做做还勉强可以(是的,尽尽是2线制的电压表,电压从3.8到30V工作,3个数码管。)
      我回敬到:您教书一定不错的,但是您会焊电路板吗?他说,我是做理论研究的。我又问,你做过什么项目呢?他说我的很多学生在什么什么单位做技术主管的。
      我的同伴更猛:我们走吧,听喇喇蛄叫换我们还不种田吗?
      教授很有风度的说:这两个孩子啊!
      没过多久,他给了我几个他和他的学生们“不爱干”的小项目,当然我也表示很忙”不想干“这活,除非多给钱。 后来他无耐的答应了。

最后记住  “听喇喇蛄叫换我们还不种田吗?”

网友:
看起来还挺规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画的对不对,先不说。从整体效果上看还是值得夸奖的。

我给你说说我的经历吧:
      一名教授拿着我的一个小板子说:你的焊工很一般(我的板子是用mega48贴片的);这个电路太简单,大1的学生做做还勉强可以 ...

我不太同意这说法,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后来发现做工程和做理论不一样(当然,前提是真正做理论研究的)。

工程讲究的是能实现功能,理论研究的的是如何更好的实现功能。从整体上来说,做不做得出工程和理论研究得怎么样并没有很大的关系,而且理论才更能推动科技的进步。。。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的确,说得没错~
画板子是熟能生巧的技术,多画几次,自己都能感觉的在进步~
尽量少打孔,走线尽量少拐来拐去,电源最好一目了然~

网友:
PCB画的不错,我还没画过这么复杂的PCB 呢,

网友:
DIP封装的IC换成贴片的更好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尽量粗 一目了然 这个可以理解。

过孔尽量少 我感觉和走线正面横 背面竖有一些违背  也不能说违背  就是他俩有点冲突吧 呵呵

比如啊 如果板子布局非常紧凑,就必须尽量横竖交错的走线 这样过孔自然也少不了  我遇到过这种事  一个很小的地方斜着走了一条 结果就要付出更多的过孔来绕过去

个人观点 欢迎拍砖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越到最后越难画,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我画板子经常画好几遍~
总可以找到最优化的解决办法的

网友:
不用太在意同學的說法, 自己要有自信點,  貫孔太多 和 零件擺放美觀的問題,  隨著你的經驗增加, 自然會自我進化,  以目前你的經歷而言  此PCB算很好了

网友:
楼主这板子画得很好了!谁说的不好??!!!晚上去抄他家!!MD!!有本事画出个更好的来!!严重鄙视这种说话不负责任的人!!!这种人走夜路很不安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很对,我们的想法不矛盾。可是你看中国这么多搞理论的人都论出什么了?你做一块电路板,数一下,有几个国产件?你再看看有什么国产软件可以在世界上拿的出手? 中国有象样的航空发动机吗?   大的不说,你查查 7805、红外接收头里面的芯中国能生产吗?都说我们中国人善于模仿,为什么今天也没模仿不出个捷达车来呢。     各大院校、研究所的科研成果有几个不是花钱买来的。这样的一群人有什么资格对技术人员指手画脚的。   你看看国外那些得诺贝尔奖的,那才是真搞理论的。
说起来有些激动,你别笑话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