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精品课程欢乐学习季!

楼主:
为什么我每次进入学习页面后就会卡在第一个界面?

网友:
求下载

学校网速慢的要死,怎么把视频下载下来?

网友A:
没有声音和图像么?是否网速过慢或兼容性问题?建议使用IE,如果是IE8或IE9,最好在“工具”——“兼容性视图设置”下勾选“在兼容性视图下打开所有网站”,同时系统声卡正常就绝对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声音和图像么?是否网速过慢或兼容性问题?建议使用IE,如果是IE8或IE9,最好在“工具”——“兼容性视图设置”下勾选“在兼容性视图下打开所有网站”,同时系统声卡正常就绝对不会有问题了。

感谢chun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