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基于zigbee技术的景观路灯无线控制的公司或者方案

楼主:
最近公司有规划一个景观路灯(RGB彩色)的案子,需要在16公里内zigbee无线控制,传输数据等要求(包含控制开关,下载制作好的节目,监控等功能)找了好多方案好像都不行,很多最大只支持到9.6公里。有没有这样一个方案或者产品的?

网友:
16公里zigbee可能不合适

16公里zigbee可能不合适,这样直线型的结构,路由跳数会很多的。

网友:
可以分片安装GPRS网关,通过GPRS将数据传输到调度中心。

可以分片安装GPRS网关,通过GPRS将数据传输到调度中心。

网友:
多组几个网啊

网友:
只要个与个之间能达到网络覆盖,问题不大的,类似我们还是做过两个项目

网友:
推荐A7108,传输距离1.6公里

推荐A7108,传输距离1.6公里;
频率:433M,470M可选;
发射功率:20dbm(内置PA);
接收灵敏度:-128dbm@2kbps;
目前在厦门路灯系统使用;

网友:
接力传送肯定没问题的,就是会花点时间

网友:
不知LZ所说的录制好的节目是指什么?是指灯光色彩和亮度的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