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1R21读按键问题

楼主:
在IAR环境下,连接JLINK可以正确判断按键,如果拔掉JTAG的连接后,手摸在键盘上方经过就出现误动作,是我程序里或硬件上 那里遗漏什么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检查GPIO要设置弱上拉或弱下拉。

网友:
SysCtlPeripheralEnable(KEYBOARD_PERIPH);

    GPIODirModeSet(KEYBOARD_BASE,KEY_PORT,GPIO_DIR_MODE_IN);
    GPIOPadConfigSet(KEYBOARD_BASE,KEY_PORT,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STD_WPU);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你设的是弱上拉,正常应该是按键按下才会拉低,这个只是经过上方就让它变低了,太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IAR环境下,连接JLINK可以正确判断按键,如果拔掉JTAG的连接后,手摸在键盘上方经过就出现误动作,是我程序里或硬件上 那里遗漏什么了吗?
“手摸在键盘上方经过就出现误动作”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而且连着JTAG就没问题,拔了就容易误动作,手经过键盘上面,就感应一样!

现在键盘管脚上并电容,可以没误动作了!

为什么TI的那些学习板不会这个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连着JTAG就没问题,拔了就容易误动作,手经过键盘上面,就感应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