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三极管作用是什么?请教

楼主:
菜鸟弱问:图中三极管Q5  Q6的作用是什么?去掉也能转,加上好处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用5V电压加上限流电阻来驱动,看看有区别吗?

还有一点:R3、R4上面也接12V电吧。

网友:
应该是提高带电机的驱动能力吧,因为i经过两级放大的电流肯定大一些。

网友:
H桥三极管作用

应该是提高带电机的驱动能力吧,因为i经过两级放大的电流肯定大一些。

网友:
用第2张图马达居然也转?怎么瞅着要将12V短路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三极管做全桥电路用单片机控制就没成功过。最好的一次也是管子很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啊哈,我的战无不败项目是自己组装动圈式扬声器,屡战屡败,从无过成功记录。
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粘贴纸盆实在太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全桥电路最好用MOS做,我今天在“PCB设计栏”里发表了一个贴子就是全桥控制电机的电路,电流可以超过15安管子不烫手。可调速可换向、隔离驱动、可以和单片机接口。文件包括图片、PCB,很完整。感兴趣的可以去下载,我的原创电路奥。 也许我们有相似之处。 我曾经用铁的脸盆当过纸盆,音量只相当于他自身十分之一的正常扬声器。 我还有很多奇特的想法呢,但为了生计就放弃试验了。

网友:
第一个图是正确的。
第二个图是错误的。

网友:
个人理解:
第一个图和第二个图的区别只是对驱动电路输入端的要求不同而已。第一个图的输入电流可以小些。第二个图的输入电流要求大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二是错的,Q1与Q3,Q2与Q4会同时导通!12V电源会被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