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led显示

楼主:
#include <msp430g2231.h>
#include <intrinsics.h>

long volCalibrated,volMeasured[8],volAverage;
unsigned char volMeasuredPosition = 0;
unsigned char i,j;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float average_AD;
  WDTCTL = WDTPW + WDTHOLD;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0 + ADC10ON + REFON;
  ADC10CTL0 |= REF2_5V;
  ADC10CTL1 = INCH_1+CONSEQ_0+ADC10DIV_0+ADC10SSEL_2;
  ADC10AE0 |= BIT1;
  P1DIR = 0x75;
  __delay_cycles(1000);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volCalibrated = ADC10MEM;
  for(i = 0;i < 8;i++)
    volMeasured = volCalibrated;
  volAverage = volCalibrated;
  while(1)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volMeasured[volMeasuredPosition++] = ADC10MEM;
    if(volMeasuredPosition == 8)
      volMeasuredPosition = 0;
    volAverage = 0;
    for(j = 0;j < 8;j++)
    {
      volAverage += volMeasured[j];
    }
    volAverage >>= 3;
    if(volAverage<0x019A)
      P1OUT = BIT0;
    else if(0x019A<=volAverage<0x0267)
      P1OUT = BIT2;
    else if(0x0267<=volAverage<0x0334)
      P1OUT = BIT4;
    else if(0x0334<=volAverage<0x0400)
      P1OUT = BIT5;
    else
      P1OUT = BIT6;
  }

}

想实现     当P1.1引脚的电压U<1.0V时,LED1亮

                当P1.1引脚的电压1.0V<=U<1.5V时,LED3亮

                当P1.1引脚的电压1.5V<=U<2.0V时,LED4亮

                当P1.1引脚的电压2.0V<=U<2.5V时,LED5亮

                当P1.1引脚的电压U>2.5V时,LED2亮

下载到DEMO板上后实际的情况是

                当P1.1引脚的电压U<1.0V时,LED1亮

                当P1.1引脚的电压U>1.0V时,LED3亮

是为什么呢?

网友:
你看看DATA SHEET吧,应该是你的输入电压超出输入范围了!!使用片内参考电压的话,只有0~1.2V的有效范围,超了就被当成溢出了,所以只有前两个范围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对吧,当我把判断程序改成
if(volAverage<0x0334)  //2.0V基准
      P1OUT = BIT0;
else
      P1OUT = BIT6;

超过2.0V时都可以,不会存在“只有0~1.2V的有效范围,超了就被当成溢出了,所以只有前两个范围有效”的问题

网友:

一楼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奇怪,我的站内短消息,23号的今天短消息才变成红色的提醒,也许是我的浏览器问题。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

还没仔细看,扫了一眼,说错了别见怪,没道理我再看看想想学学其它原因因素

转换需要一定时间吧?一般在中断中处理或者等待询问AD模块转换完成的标志位吧?

建议在论坛之类的帖源码,最好在一些设置语句后面或者前面添加配置注释,除非整天设计用msp430的,可能很多人是记不住那些配置符号的含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把判断语句改为:
if(volAverage<0x019A)
      P1OUT = BIT0;
    else if((volAverage>=0x019A) & (volAverage<0x0267))
      P1OUT = BIT2;
    else if((volAverage>=0x0267) & (volAverage<0x0334))
      P1OUT = BIT4;
    else if((volAverage>=0x0334) & (volAverage<0x0400))
      P1OUT = BIT5;
    else
      P1OUT = BIT6;
就OK了。

网友:
原来是语法错误呀

不过您改过的还是冗余呀

再说我之前提的是不是还是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我的站内短消息,23号的今天短消息才变成红色的提醒,也许是我的浏览器问题。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 还没仔细看,扫了一眼,说错了别见怪,没道理我再看看想想学学其它原因因素 转换需要一定时间吧 ...

红色箭头处就是插入代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