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分电路

楼主:
请教各位看官,此改进型微分电路的A2那一级只是一个反相器,除掉这一级照样可以实现微分功能,那为什么还要用这一级呢?

网友:
从相位考虑

网友:
多谢指点,貌似除掉A2级,A1是正反馈,不稳定;加上A2后,是负反馈,稳定。

网友:
上面A3错写成了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