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块板。。不知道以下2个型号哪个好?

楼主:
我是学嵌入式新手  想买块开发板学学,tq2440和MINI2440那块板好点,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

额  是arm11的板子啊,我说的是arm9的

网友:
转载一篇文章,供你参考。 分析各家2440开发板的性价比(初学者如何选择开发板) 收藏 作者:gooogleman(wogoyixikexie@gliet) 刚才一觉醒来,我就淘宝了一番,分析各家2440开发板的性价比。 首先抛弃那些土枪开发板,太低价格没有啥保障因素的。 从500~800的开发板,搜索一下,发现友善,飞凌,天嵌,占据了90%的份额,扬创也有一些,不过远远不及前面三者。友善和天嵌的开发板我都亲自体验过,现就来一一评价。友善应该这个价位中出货量最大的,他的性价比的确可以,他的缺点是bootloader非常古怪,有部分不开源,而且操作繁杂,一个初学者要瞎忽悠好久才懂怎么弄,还有的NEC LCD实在不敢恭维,图像很不细腻,像有格子,据我所知,这款NEC LCD早就停产了,我觉得这个屏幕很有可能是翻新或者是仿造的,在产的NEC LCD价格都是400左右,友善的总共才卖500多,可想而知这个质量了。嘿嘿,不过一分钱一分货啊,价格决定了质量,不过友善还是做得不错了,产品在学生市场做得很成功了。晕今天是60周年国庆阅兵,看电视去。嘿嘿。 再来评价天嵌的开发板吧。TQ2440的市场还是蛮大的,主要是性价比高,nand flash是256M的,bootloader完全开源(友善的nand flash 是128M,bootloader部分开源),并且核心板和底板分离,嘿嘿貌似友善也做了个micro2440吧,底板和核心板也分离,LCD采用了台湾统宝的,jtag引在核心板上,设计的确不错,价格600出头,不过nand 和SDRAM都是64M的,嘿嘿,不过总体感觉还不错了。TQ在手册和资源上做的较好,但是板子的工艺较差,和友善的类似,并且有些接口用的材料也不算太好,不过作为学习的板子,我觉得还是值得推荐的。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嘛。 飞凌开发板,网上评价他比前两者质量较好,bootloader是ADS 环境的,可以引导wince和Linux双系统,nand flash也是128M 的了,这个板子我十月四号会去桂林的朋友那里看看,到时候再补上评价。 再看800~1000的价格,占据市场的还是上面这几家,只是他们的LCD尺寸变大了,所以价格就上来了。这里出现了个扬创的开发板,900多的,这个板子的核心板比较特殊,有个网卡,但是我觉得核心板要引出USB,串口,jtag才是最重要的,不然不能独立开发也没有意思。也许明年我会做个这样的。 看1000~1200的价格,还是上面几家占据了份额。不过在这里我要提示的是有家板子性价比超级高,那就是阳初的2440开发板,核心板做的很好,引出了VGA,才一千出头,我对这个板子很感兴趣,我想和他们接触,帮他们推这个板子。我有朋友做游戏机产品用他们的板子,我会亲自去体验,再写详细的评价。 1200~1500的价格,这个就是飞凌的TE-2440,优龙的2440,占据主要份额了,QQ2440有部分,不知道为何阳初的开发板性价比不错,但是也不能占据主要份额。过几天亲自到他们厂家看看去。飞凌的TE-2440性价比的确可以,功能好多的。 现在再看1500~2500的价格的2440开发板。占据主要市场的还是飞凌,扬创,优龙等,阳初的带显卡的也占据了一部分,总之这些开发板功能都比较多,要么双网卡,要么带VGA,有些甚至带CAN(飞凌的),甚至有些带图形加速芯片(阳初的)。还有有些是支持10.4寸工控屏幕的,据说2440支持不起这么大屏幕,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2500~3000的2440板子,就是优龙的天下了,只有一个EICB-II开发板和他争夺,而且配置超级高了。显卡以及大屏幕LCD。 3000~5000的板子,全部是优龙的。嘿嘿,这个价格的2440,还不如用别的芯片了,超过2K的2440都不值得购买了,即使做产品的,完全没有必要,估计卖个高校的就有。 5000RMB的2440开发板已经封顶了,这个分析还没有完全完成,到时候我会贴图,让大家仔细比对,各位针对自己的需求,就可以买到比较合适的开发板了。 作者:gooogleman 2009-10-01  继续完成这篇文章。真是抱歉啊,我这段时间实在是有点忙,公司的新项目,以及我自己在一些目标上定位过高,过早的参与了一些不该接触的事情,搞得我忙不过来。周日早点起来写完它。  上次我感兴趣的阳初开发板我仔细考究了一下,弄个手册看看,发现写的很乱,一个初学者看了会郁闷死的,旁边的标签都没有做好呢,这个也许是阳初在开发板市场混不到一席之地的原因。价格相对其他的也偏高了一些,不过他们板子都支持VGA,甚至显卡的。至于那个ECIB开发板,完全是一些商家自己拿别人方案公司的板子来做开发板卖,ECIB的公司我联系上了,人家是做方案的,对开发板没有兴趣,不过他们不管代理是否把案子的板子当开发板卖的,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问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然后他们就支支吾吾的说这都是原厂的。呜呜!  现在就来加入我个人的一些选择开发板的倾向吧。 第一、bootloader是否开源?不开源的bootloader是学习驱动的大忌,因为bootloader涉及了大量的ARM的体系结构,如果看不到里面是咋实现的,那么驱动很难入门,初学者很难掌握驱动的基础(ARM的硬件基础),目前大多数的公司都开源的了,不过友善和扬创两家的bootloader不开源的,所以想走驱动方向的同志们请你慎重选择这两家的开发板。是ADS环境还是PB环境的?ADS 环境的2440 bootloader以优龙的最为出名,很多公司都参考他的,并且启动速度蛮快的,目前飞凌的2440也是采用ADS bootloader的了。PB环境下的bootloader都是eboot最为代表,这是三星提供的bootloader,和微软的一些库紧密相关,嘿嘿,一些人不敢违抗微软的方式,就只能跟着用。不过我个人是喜好ADS bootloader的,因为修改bootloader容易,可以使用jlink仿真下载,速度很快,可以不用Nor flash也能快速的调试裸奔程序,eboot就比较郁闷了,是不能采用jlink等单步调试的,如果没有NOR flash,那么会更加郁闷。后来的6410 提供了SD启动才慢慢好一些,不过这样也增加了成本。 第二、技术支持。嘿嘿,这个大家都没有说的了,国人都比较浮躁,不愿意做长久的服务的。我记得在深圳的英贝特招聘会的时候,他们的面试官居然说技术支持的最大要求就是尽量把问题推到客户自己身上,就是说绝对不做技术支持,忽悠客户的。当时我很震撼,我当时就想,这就是英贝特永远比不上周立功的原因,态度都不对!由于开发板利润很低了,做技术支持的确很难,很多公司都直接写上:只保证开发板正确运行,不回答开发过程中的问题。刚开始觉得公司这样不厚道,不过后来发现他们是深有苦衷,利润太低了,什么问题都回答,那他们不用发展了。所以国内开发板几乎在技术支持上都是没有的了。 第三、板子的工艺问题,我见过比较好的工艺板子就是立宇泰,优龙,接下来是飞凌,再下来就是友善,之后就是天嵌了。不过立宇泰,优龙的板子真是出了名的贵啊。个人买是买不起的。 总之一句话,一分钱一分货,有银子就要买好一些的,不要省钱,只是为了用的更加爽!  嘿嘿,不知不觉,说了好多话,房子快到期了,要出去找房子了。This is it! 作者:gooogleman 2009.11.01 本文来自eeworld博客,转载请标明出处: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 ... /09/11/4544046.aspx

网友:
...........

看完你这文章以后我决定买tq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