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LM3S9B96网络的问题

楼主:
请问谁能帮我解释一下LM3S9B96例程中lmi_fs.c这个文件,这个文件里的函数被在什么地方被调用了?如何更改呢?

我在给的nent_io例程中,只想使用http方法控制io,可是找不到在哪里更改io的控制代码,只能在lmi_fs.c中找到CGI方法的。那位大侠帮我解释下?小弟刚刚开始学习,感觉很难,不知道怎么入手,还请大家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很好。
可以先搜一下论坛里之前发的帖子。
有关于 CGI 和 Javascript 两种方法的。
lmi_fs.c 是个文件管理,主要作用是读取存在 MCU Flash 中的网页数据。

网友:
好,我正在找,还是有点蒙啊,网页怎么和程序连接的呢?

网友:
请大家帮我看下这个设计方案问题。

要求使用9B96做一个网口转串口的转换器,可以在任意网络查看和控制串口,串口后边接CC2530组网。对9B96互联网这块一知半解,不太清楚,请大家帮我想想方案,使用那个协议,如LWIP、UIP,使用TCP还是UDP,这些东西我没有经验,也不知道用什么稳定。另外,我是用9B96做服务器还是客户端?请大家帮帮我,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使用9B96做一个网口转串口的转换器,可以在任意网络查看和控制串口

可以在任意网络查看串口和控制串口,是什么意思?
一端是串口,接 CC2530.
一段是网口,接 P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