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MMS 发彩信

楼主:
最近在sim300-mms彩信模块上发彩信,at+cmmsdown=“PIC”,图片大小,超时时间

我在arm+linux板子上实现,读取一个jpg图像,获得图片大小,并获得该图片的16进制的数据,用at+cmmsdown命令想串口写16进制数据例如FF D8----FF D9数据,at+cmmsdown=“PIC”,图片大小,100000,会有connect,此时传16进制数据,我把所有数据全部写进去了,也得到了ok,但是发送出去的彩信,在手机上看到的是无法支持的jpg图片,我的pc上打开该图片,里面的数据并没有FF D9结束,我在程序里面都加了延迟,都没用。。。烦死了,,求高人指点,,关键是怎么样从串口把图片数据传到sim300模块里面,,16进制还是。。?还是诸如0xFF 0XD9。。之类的,

 char buf[4];
    int data;
    while( !feof(fp) ){
  data = fgetc(fp);
  if(data!=EOF) {
  sprintf(buf,"%02X",data);
  nwrite = write(fd,buf,strlen(buf));
  printf("%s",buf);
  memset(buf,0,sizeof(buf));
                           }
                       }

上面的代码就是写16进制数据,fp就是图片文件指针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以前发送的图片在手机上显示格式不支持,但是在电脑上能显示,可是最近的程序,在手机电脑上也显示不了,太烦人了

网友:
同求

我还才开始弄这个啊。要实现发送彩信和自动拨打电话。如果可以。楼主给我点资料不?1479116228@qq.com

网友:
最近在做一个通过SGM模块(SIM300)+OV7670传图像,就是以彩信的方式发送给对方手机,现在遇到了个大问题,就是GSM模块发送彩信时发送的数据是8位的(GSM都是通过串口传传数据的),而OV7670输出的是RGB16位2个字节的数据,怎样让ov7670输出8位的图像数据,比如RGB422等其他8位的图像数据,还有就是GSM发送彩信时只能发8位的数据吗?

printf("at+cmmsdown=\"pic\",4051,100000\r");//设置发送的图片的大小(byte)和需要用来传输的时间100000ms,4051这个数字从sscom32.exe得到的,打开图片的时候显示在最上面
delay_ms(1000);
i=0;
while(i {
Uart1_PutChar(hua[i]);
i++;
}
printf("\r");//结束符号
delay_ms(2000);

Uart1_PutChar(hua[i])就是8位一发,而OV7670输出的数据是16位的,求各位指点啊,,拜托了

网友:
麻烦问一下     为什么我在串口调试   发送AT+CMMSCURL=" http://photo.monternet.com"   设置URL    彩信中心返回值是: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