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求助

楼主:
#include<msp430x14x.h>
char Key_Pressed(void);
void Led_Flash(void);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ime,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3DIR&=~BIT4;
    P1DIR|=BIT0;
    P1OUT=0XFF;
      while(1)
      {
           while(!(P3IN&BIT4));
    for(i=0;i<8000;i++);
    if((P3IN&BIT4)==0)
      time++;
        switch(time)
        {
        case 0:P1OUT=0;
                break;
        case 1:P1OUT=0XFF;
                break;

        default:break;
        }

      }
}
理想的话应该是一开始P1口的灯就会亮按下P34连接的按键 P1口的等就会灭 但实际就是没反应 但如果把定义这里写成 unsigned int time=0,i;就OK了不知为什么 unsigned int time,i;这里不是默认time=0了吗

网友:
默认值不一定就是0;
        switch(time%2)
        {
        case 0:P1OUT=0;
                break;
        case 1:P1OUT=0XFF;
                break;

        default:bre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