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求助 谢谢了!

楼主:
#include<msp430x14x.h>
char Key_Pressed(void);
void Led_Flash(void);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ime;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3DIR&=~BIT4;
    P1DIR|=0xff;
    P1OUT=0XFF;
      while(1)
      {
        if(Key_Pressed())
          time=(time+1)%4;
        switch(time)
        {
        case 0:P1OUT^=BIT0;
               break;
        case 1:P1OUT^=BIT1;
               break;
        case 2:P1OUT^=BIT2;
               break;
        case 3:P1OUT^=BIT3;
               break;
        default:break;
        }
      }
}
char Key_Pressed(void)
{
  unsigned int i;
  while(!(P3IN&BIT4));
  for(i=0;i<8000;i++);
  if(P3IN&BIT4)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P1口连接的是LED灯 照理说程序一开始time=0 P10连接的灯就会亮 但实际是没反应 不知为什么 按下P34让time加也没反应 求高手指点

tzl

网友:
回复 楼主:

P1OUT|=BIT1;      //高
    P1OUT&=~BIT1;   //低
我这么做!       你也可以先编个最简单的程序看看你硬件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