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单片机液晶屏的好坏

楼主:
怎么看单片机液晶屏的好坏,昨天我用了LCD12864液晶好像一个可以用的,一个不可以用的,我看了下型号都是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液晶屏坏了,哪位大虾告诉我下怎么看它的好坏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时时序做的不太准确时,可能会出现把好屏当坏屏扔了的情况。要小心啊,我以前就干过这样的事,后来时序改了一点点,所有的屏都好用了。

网友:
12864的屏可不可以用在HT46R64上面呢,就是说只用SEG口连接12864,其他的I/O口都已经被占用了。

网友:
就是想直接看液晶屏有没有好坏,这个可以查的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