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F能用JINK仿真调试吗?

楼主:
公司项目使用LM3S处理器,经评估新项目准备使用LM4F,问下该单片机支持哪几种仿真器?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项目使用LM3S处理器,经评估新项目准备使用LM4F,问下该单片机支持哪几种仿真器?
JLINK需要V8版本以上的,我的网盘里有Setup_JLinkARM_V436k软件驱动,http://115.com/file/beclpevg,连接到板子的时候会自动升级的。还有MDK 必须要4.22版本以上,不然会有问题的哦。

网友:
可以,我正在用

网友:
如果安装iar ewarm 6.3+版本的,在首次使用时,会提示更新固件,之后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当然可以,而且速度超快

网友:
五楼,你用的是破解版么?能不能传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