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可以这样接吗?

楼主:
,5v电源可以这样接入吗?我用的是MSP430F425。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这个图的人应该叫黄老邪,管脚有烧坏的隐患、单片机电压3V以下时可能灯关不了,不过要想2档调光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电路是我无意中弄出来的,最原始的电路在P1.0上还有一个4.7K的上拉电阻。用了个把月吧,没出问题。现在想重新搭个电路,本意是想保证灯的亮度,但是手头上只有5V的升压芯片,请问这个电路要怎么改?加二极管钳位?

网友:
3V下常规LED的亮度是够的,如果需要用3V IO去驱动接在5V电源上的LED最好经门电路做一下缓冲,免得关闭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