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以太网防雷TVS的选用

楼主:
还请赐教:对于poe电压48V,和网口信号线,如何选用合适的TVS或其它器件来来防雷。图片是一个tvs型号筛选器。

网友:
补充一个:以太网信号线对地电压是在什么范围?

网友:
这问题问的是太高深了还是太肤浅了

网友:
一、根据正常使用时的最大可能电压,选择TVS的拐点电压大于这个数值。
二、根据可能的泄放电流,选择TVS的电流。

对于你的情况,可以选用60V以上的器件,

网友A:
要问做PHY和交换机芯片的原厂,他们最专业,比如REALTEK,IC+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问做PHY和交换机芯片的原厂,他们最专业,比如REALTEK,IC+等
嗯,问了厂家给推荐了一款。

网友:
问厂家?
估计啊,哈哈,那些“最专业”的人会接受你的询问?

网友B:
还有就是,双向TVS用于交流电或来自正负双向脉冲的场合,TVS有时也用于减少电容.如果电路只有正向电平信号,那麽单向TVS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用TVS时,必须根据电路的具体条件而定。一般有以下几点原则:(1)最大箝位电压不大于电路的最大允许电压;(2)变位电压不低于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3)在标准脉冲持续时间10/1000μs下测定的最大允许脉冲功 ...

谢谢,简单实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双向TVS用于交流电或来自正负双向脉冲的场合,TVS有时也用于减少电容.如果电路只有正向电平信号,那麽单向TVS就足够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