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驱动LED恒流IC-WS2801

楼主:
本次MSP430驱动恒流IC WS2803 需要用的知识是SPI模块,一下是MSP SPI模块介绍: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串行外围模块接口是Motorola首先在其MC68HCXX系列处理器上定义的,它是一种同步的高速串行通信协议。它可以使单片机与外围模块之间进行数据交换,比EEPROM,Flash,实时时钟,AD转换,数字信号处理器和数字信号解码器之间交换数据,同时应用比较多的是用来作为按键等外设的扩展。SPI总线系统是一种同步串行外设接口;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通信总线,并且在芯片的管脚上只占用四根线,节约了芯片的管脚,同时为PCB的布局上节省空间,提供方便,正是出于这种简单易用的特性,现在越来越多的芯片集成了这种通信协议。SPI有主从两种工作方式,可以工作在3线或者4线模式下。

     MSP430单片机特点:(1)SPI模式支持3线和4线模式;(2)支持主机与从机模式;(3)接受和发送有各自独立的发送移位寄存器和缓冲器;(4)接受和发送都有独立的中断能力;(5)移位时钟的极性和相位可编程;(6)字符长度可以是7位或者8位。

     当Msp430 USART模块控制器UxCTL的位SYNC置位时,USART模块工作于同步模式,对于149即工作于SPI模式,若是169,USART0可以支持I2C,可以通过另一控制位I2C控制,I2C位0则工作于SPI。在SPI模式下,允许单片机以确定的速率发送和接收7位或8位数据。

同步通信与异步通信类似;同步通信和异步通信寄存器资源一致,具体寄存器的不同位之间的功能存在差异;具体寄存器内容参见TI提供的用户指南。

USART模块的SPI操作可以是3线和4线,其信号如下:
SIMO:从进主出,主机模式下,数据输出;从机模式下,数据输入。
SOMI:从出主进,主机模式下,数据输入;从机模式下,数据输出。
UCLK:USART SPI模式时钟,信号有主机输出,从机输入。CLK时钟只能由主机提供。
STE:从机模式发送接收允许控制脚,用于4线模式,控制多主从系统中多个从机,避免发生冲突。

2.SPI的工作模式:

(1)主机模式(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此模式)

MSP430--SPI模块
       SPI工作在全双工下,即主机发送的同时也接收数据,传输的速率由编程决定。4线SPI模式用附加数据线,允许从机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当控制寄存器UxCTL当中的MM=1时,USART工作在SPI主机模式下,与另外一从机连接如上图所示。

在发送端,SPI通过UCLK控制串行通信,当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器UxTXBUF,并行加载到发送移位寄存器TSR当中,立即开始发送数据,在第一个UCLK周期,SIMO移出数据,经过8个时钟周期吧8位的数据发送到从机当中,其中最高有效位先发送,达到通信目的。

在接收端,SIMO的数据以先高后低的顺序接收,接收到数据右对齐,当8位数据接收完之后,有移位寄存器并行移入接收缓冲器UxRXBUF当中,并将接收中断标志位置位,表明接收缓冲器当中有数据存入,可以通过进中断将数据读走。
        SPI的初始化及其复位(和UART公用一套寄存器)

 在初始化或者重新配置USART的SPI时,必须按照以下顺序进行:

(1)UxCTL寄存器的第0位SWRST置位;

(2)在SWRST置位的条件下,初始化所有的SPI寄存器,包括UxCTL寄存器;

(3)通过置位模块使能寄存器MEx的URXEx和UTXEx位使能SPI的接受和发送使能模块;

(4)通过软件复位UxCTL寄存器的第0位SWRST;

(5)通过中断使能寄存器IEx的URXIEx和UTXIEx来使能发送和接受中断。

根据WS2803的手册可以了解到  只需要发送对应芯片的通道数为芯片能解路数的整数倍即可,如果只驱动一个2803芯片,只需要发送18个8位的灰度数据就行。注意是LSB在前。全部发送0xff  为白色。 接收的数据为R G B 格式。

WS2803 preliminary CN 0.1-2008.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