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SDHC卡初始化时ACMD41的argument

楼主:
在做430向SD卡写数据时候,SD卡可以,但是用SDHC卡初始化过程中CMD0的响应正确,ACMD41响应总是0x01,是不是argument有问题呢?

网友:
自己顶一下,做过SD卡的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如果你的卡是SDHC ACMD41 参数是0x400000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再麻烦一下,CMD55的argument呢? 是这个地方的初始化出现问题了。。。

网友:
CMD55 的参数0就可以。 CMD55 response 0x01 然后跟 ACMD4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CMD55后面出现问题了,收到的响应不是0x01,而是0xC1。。。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网友:
CMD55 只应该返回0x01 你可以查一下 0xC1是哪几位错,在SD协议里有,我现在手头没有协议。CMD55前面 好像需要 CMD8 适配电压,和判断卡的类型,SD和SDHC里面的寄存器长度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啊~~~前面CMD55那里初始化正常了,参数设置后循环发送后来得到0x01的响应了~~~不过ACMD41响应也是0x01。。。这个又出问题了。。。在前面已经发了CMD8对卡的类型判断过了

网友: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的情况和你的完全一样。如果解决了请告诉我1183557534 qq

网友:
兄弟,我是同样的问题啊,求解,,QQ:793679231
希望能交流!!

网友:
响应01是CRC校验错误,可能是你的指令后跟的CRC校验不对。
如果不用CRC上来就要关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啊~~~前面CMD55那里初始化正常了,参数设置后循环发送后来得到0x01的响应了~~~不过ACMD41响应也是0x0 ...

大哥,我的问题跟你一模一样,也是430.很着急的一个项目耽误在这了。求解啊QQ 121082065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的问题跟你一模一样,也是430.很着急的一个项目耽误在这了。求解啊QQ 1210820652

有大虾可以帮忙的吗?实在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
楼上几位大哥问题解决了吗,我用432发送ACMD41指令收到的也是0x01,不知道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