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神,小弟疑惑了

楼主:
Flash主存储器每段512字节?一段分4块,每块怎么才64字节?不应该是128字节吗?真心求解答

网友:
估计是搞错了

网友:
应该分八块,每块64吧,要不然就是分4块,每块128.

网友:
我记得STC89C51那个单片机的flash——EEPROM是分八块

网友:
MSP430 FLASH型单片机的FLASH存储器模块根据不同的容量分为若干段,其中信息存储器SegmengA及SegmentB各有128字节,其他段有512字节。SegmentB的地址是:0x01000h到0x107F,SegmentA的地址是:0x01080h到0x010FFh。其他段的地址根据容量不同,从0xFFFFh开始,每512字节为一段进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