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视频 怎么进不去了?

楼主:
学习视频 怎么进不去了?

网友:
之前你进去过吗?
你进入那个步骤之后就进不了呢,能不能截图看看

网友:
检查是否完成了个人信息的注册,另外最好使用IE7浏览器,如果是IE8或IE9需要设置为兼容视图模式,具体做法:在“工具”——“兼容性视图设置”下勾选“在兼容性视图下打开所有网站”,同时系统声卡正常、网速够就绝对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