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很长时间了 求大家帮忙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keyin    (P3IN&BIT4)

void led_flash(void);
char key(void)
{

  if(keyin==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3DIR&=~BIT4;
    P2DIR|=0XFF;
    P2OUT=0XFF;
      while(1)
      {
         t=key();
         if(t)
         P2OUT=0;

我按了好几下按键都没反应 好像key()根本就没返回值

网友:
不会没有上拉电阻吧?也没有看到设置输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