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和Keil哪个更好用一些呢?目前手头有一个J-Link。

楼主:
这两种IDE哪个更好一些呢?抛开仿真器的因素。我看J-Link好像也可以在Keil下面用的。以前用过IAR for C8051和MSP430,没用过Keil。不知道ARM的环境下,哪个更好一些?

网友:
IAR优化比Keil好。测试过100K左右代码。同样合用O2 Size优化, IAR编译下来比Keil少5K空码空间。但Ram使用比Keil略多一点(Keil使用Micrlib,不使还要增加20K左右代码空间)。
Keil附加的RL实时库相对于IAR是优势,支持Ethernet、USB、文件系统,CAN。最近又新加了GUI EmWin。

如果不打算用Keil的RL,IAR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我自己用keil,这两种编译器编译的代码都很紧凑.如果你对IAR比较熟悉的话,不妨使用下IAR,虽然J-link在这两个编译器下都可以使用,但对IAR支持的更好一些

网友:
Keil和IAR都很不错,貌似IAR支持的器件比较多吧!但是看个人习惯了!我用keil比较多!用惯了

网友:
我更喜欢用Keil

网友:
两个编译器我都用过,keil对代码要求更高点,有的代码在keil里会报错,但在iar里面不会,能用iar就用iar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以前只接触过IAR的部分版本,对Keil还不是很熟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原因呢?你觉得优势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主要是手里有个J-Link,所以就不用再买别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比如什么样的代码会报错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RL实时库是类似于一种操作系统的东西吗?具体的我不太懂,是个什么玩意儿?

网友:
个人喜好keil

网友:
IAR 用熟了。还是不错的。

网友:
IAR的程序管理比keil要好不少

如果程序比较多IAR的优势更大

网友:
咱不说高手怎么评论,就一点来说,uc/oS和协议栈,keil不支持层叠文件夹,这点就让我决定再学点IAR,个人觉得两个都应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