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不能选择具体的MSP430型号有关系嘛?

楼主:
为什么我的ccs  V5.1装完之后只能选择通用的器件这一种?而不能选择MSP430的具体型号的?

跟视频教程中的不一样,跟后续的调试下载有关系嘛?

网友:
应该通过不了,建议楼主重新下载CCS版本
ccs_setup_5.1.1.00031.exe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安装的时候没有选择device family 啊
安装时有个界面会让你select processor architectures to be installed
要在MSP430 low power MCUs 前面打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选了的。。。。我原来的版本是 Version: 5.1.0.09000。。。

网友:
好多年不用CCS这个软件了。我当年用的还是CCS3.3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