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的DTS模式下,ADC得到的数据总是最大值

楼主:
本人菜鸟,从零起步,如犯了些低级错误,还望大家多多谅解

最近想DIY一下移动电源,主控选用2231,先用LaunchPad+面包板进行程序实验

大致流程如下(尽我所能把程序描述清楚,如果大家对步骤还有哪里不知道,我愿与大家及时交流):
main函数开始时各个模块初始化,之后进入低功耗模式
待启动键按下(ProPower.h中的ONOFF_BTM定义)
进入中断,启动电源(对应ONOFF_CTL管脚,控制MOS管),启动定时器,关闭低功耗
此时跳转至main函数中的ADC部分

ADC用于检测输出电流与锂电池电压,DTS模式,P1.0 P1.1输入
当输出电流过大(curval变量)时关闭输出
电池电量过低(batval变量)时…………暂时未定义
保护功能在PowProtect()函数中实现

定时器仍未开发多少,因此只用做状态机,实现短按开机长按关机的功能

目前的问题是:
不论把PowProtect()函数放在while死循环中,或是定时器中,或是ADC中断函数中
全速运行时,curval = adcval[0],这个变量,读取的数值全部为最大(有时batval = adcval[1];)也会出现类似情况
采样值用IAR软件Debug模式下的Watch窗口

如果一步一步地运行程序,则大约有一半的情况,curval采样值是正确的
对此有些不理解
PS:电位器的电压输出值用万用表量过,电压是正确的

个人猜测会不会是采样的时间不足,或是初始化变量不对
网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问题
谢谢啦

附上实验环境的照片和源代码

网友:
采用了一种掩耳盗铃的方法
if(adcval[0] < 1000)
    curval = adcval[0];       //current output value
  if(adcval[1] < 1000)
    batval = adcval[1];       //battery value
当采样值过大时,直接忽略
现象略有改善。。。

网友:
之后又发现,ADC采样时,最好将定时器中断关闭(出现过几次情况,每次暂停时,系统都运行在TimerA的中断函数中)
下面这个是While(1)中的语句
    PowProtect();
    ADC10CTL0 &= ~ENC;
    CCTL0 &= ~CCIE;            //turn off timer while adc is running
    while (ADC10CTL1 & BUSY);               // Wait if ADC10 core is active
    //ADC10SA = 0x200;                      // Data buffer start
    ADC10SA = (int)adcval;                   // Data buffer start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ADC10_ISR will force exit
    CCTL0 |= CCIE;            //turn on timer

网友:
目前已经成功解决上述问题,参考了很多国内外帖子的内容
再加上过电流、低电压检测,程序部分基本就完工啦
到时候把代码一起发上来,哈哈

网友:
因为要测试长、短按键的效果,以及程序可靠性
LaunchPad上的按钮都快被我按报废啦!~~

网友:
请教下楼主 什么是DTS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需要ADC采样多个通道
就可以通过DTS模式,交给ADC一个数组的起始地址
启动采样……
之后ADC会自动对多个通道进行自动采样,并依次将采样值放进数组
采样完成后直接取用数组中的值就OK了~ 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求详解!最近在做launchpad的ADC多路通道采样,不知道如何得到多路AD的转换结果,求大神赐教!

网友:
楼主那个串口的短接冒拔了没有?
P1.1和P1.2连在串口通信上,如果短接冒没拔,P1.1直接是3.6

网友:
果然未拔  受用了   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