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中断架构问题

楼主:
今天突然困惑一个以前没有注意到的问题:请教各位了:
例程中的can_normal程序中,在can初始化里面有一句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 ENABLE);使能挂号中断。在NVIC中却是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然后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是与USB_LP_CAN1_RX0_IRQn相关的中断函数。小弟有点疑惑,CAN_IT_FMP0和USB_LP_CAN1_RX0_IRQn这两个中断的异同点是什么?在具体接收数据中又是如何相互配合工作的呢?

串口中断也是这般,有点困惑。

网友: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 ENABLE); 使能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设置中断。
另外两个是响应中断,具体响应什么类型的中断,看函数说明。比如接收和发送就是两个中断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