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PGA正弦波发生器的调幅控制

楼主:
我的方法是:用正弦波与三角载波比较之后产生的SPWM,然后驱动主电路的开通与关断,通过改变占空比来实现调节主电路的电压大小。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改变正弦波的幅值?假如说我要的正弦波信号是:y=M*[Asinwt],其中A为设定好的值,M的值为0到1,那么怎么样才能使得M乘以正弦波的输出呢?好像quartus II里面不能够乘以一个小数的,急~~

网友:
如果只是小数问题,很简单啊,你先X 比较大的数,然后再除以一个比较大树即可!

网友:
先扩大再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