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中数码管不显示

楼主:
请高人指点一下,纠结一天了,原理图什么都不显示,谢谢了!

网友:
首先你的数码管公共端的三极管没有接电源,神仙也显不出来。再一个你18B20复位的程序一直跳不出来,跟本就没有执行显示部分,当然也不能显示了。没时间给你改了,给你一个现成的吧,自己根据需要改改吧

网友:
按键不起作用

很感谢你给的程序,可是为什么按键它没起到作用呢,闭合以后调节不了温度显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你给的程序,可是为什么按键它没起到作用呢,闭合以后调节不了温度显示啊

网友:
我弄懂程序了,给您带来麻烦了,非常不好意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