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2430的天线问题

楼主:
本论坛本人看到了两种版本的cc2430的天线图   但是里面都有矛盾的地方,希望有实际做过板子的指点下

这是我手中的资料图

再来看版本2的

以下是图中的线宽说明:

两幅图中被标示的部位为两者的不同之处:

关于差别 ①:这个差别不明显,就不多说了

关于差别③:由于在altium中画的斜线一般是45度角的,因此个人感觉标g的可能比较靠谱点

关于差别 :感到很困惑:在每一个图中  ②处其左边的部分的长度和 减去 两条线的宽度 都不等于右边标示的 e:

一个是 a + c +a  = 58  减去 2w = 20  等于 38  和e=40 相差2mil

另一个是 c + c  +c = 66 减去 2w = 20 等于 46 和 e = 40 相差了 6mil

很然人郁闷的差别

 如果要选的话 我感觉还是 第一个图靠谱点  2mil的差别已经很小了

网友:
射频设计不是这么简单加加减减的,如果不打算重做仿真,最好是射频部分完全按照参考设计来(包括射频地)
最重要的是:图中S行电路是巴伦,不是天线,这是做相位调整,从而实现单双端转换和阻抗变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