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 的程序在FLASH里运行时,SCI没有正常工作

楼主:
如题,当我把SCI程序在RAM里面调好,更换CMD文件后,程序烧写到FLASH里面,运行应该正常(内部中断外部中断都有进),只是DSP发送和接收都不工作了。我程序发送数据,我用示波器查看波形,DSP发送端口电平不变化。这个怎么解释啊。求高手。

初始化程序如下:

SciaRegs.SCICCR.bit.STOPBITS=0;        //1位停止位
 SciaRegs.SCICCR.bit.PARITYENA=0;       //禁止极性功能
 SciaRegs.SCICCR.bit.LOOPBKENA=0;       //禁止回送测试模式功能
 SciaRegs.SCICCR.bit.ADDRIDLE_MODE=0;   //空闲线模式
 SciaRegs.SCICCR.bit.SCICHAR=7;         //8位数据位

 SciaRegs.SCICTL1.bit.TXENA=1;          //SCIA模块的发送使能
 SciaRegs.SCICTL1.bit.RXENA=1;          //SCIA模块的接收使能

 SciaRegs.SCIHBAUD=0;
 SciaRegs.SCILBAUD=0xC3;                //波特率为19200

 SciaRegs.SCICTL2.bit.RXBKINTENA=1;     //SCIA模块接收中断使能

 SciaRegs.SCICTL1.bit.SWRESET=1;        //重启SCI

网友:
F2812没用过。在用F28035时,感觉,在RAM里运行的程序和在FLASH里运行的程序,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在RAM里运行,不用设置FLASH的参数,也不用对FLASH操作;而在FLASH里运行时,不仅要设置它的参数,还要考虑一些对运行速度要求高的程序段把它搬到RAM里。
再一个,CMD文件也是不一样的。
这些问题都要注意,都要处理好才能正常跑起来。

楼主给的那个初始化程序,不要在这里找问题,只要在RAM里运行正常,它就是正常的,因为烧到FLASH时,它是一点也不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