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大学堂TI教室】又出问题了!

楼主:
正在看视频,突然网页无效,一刷新这样!应该是在维护,大家不要急!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你自己的浏览器出了点问题了,我也出现类似现象,重启浏览器或换系统内置的IE浏览器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一旦浏览器出现问题哇,就清空cookie,侥幸逃过几次哇

网友:
这个应该是挂到一个培训机构的视频库下面的!出问题了!所以直接进入了视频库的登录界面!

网友:
没有正常退出会导致这样,你可以随便在这个下申请个号,登入后再点退出,再登入自己的就行了!!!!我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
哦,这样啊,我也遇到过呢,找了半天问题

网友:
好像是网络的问题,以前我也出现过

网友:
视频的网站不能存书签,存过之后再打开就是这样,直接从EEworld页面那里进去就没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是在你的账号没有登陆之前会出现,或者你登陆了很长时间没去看之后会出现。只要登陆账号后再进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