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找到原因】论坛的时间计时机制出现问题了?

楼主:
我刚刚回复一个邮件,但是在查阅时,发现其回复时间竟然是早上8点05分,

附图片如下:

但我现在是下午四点的呀?

网友:
是不是楼主的时区设置的有问题呢?我这里看你回帖的时间是正常的啊。

请楼主点击“控制面板”——“编辑个人资料”

选择“论坛选项”,看看时区是不是在咱北京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还真是你说的那样!我修改了时区(原来我的时区竟然是加拿大的 )论坛默认的?
在其它网站还真没遇到这样的情况!呵呵!

网友:
论坛不多少人知道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论坛默认的是北京时间,是不是楼主曾经使用过国际线路啥的,我也让我们技术检查一下这种情况。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原因我终于找到了!
论坛是根据上网的DNS服务器来决定个人上网位置的,一般我们的DNS服务器设置是默认的,但是有时为了速度或防止DNS劫持等原因,网管人为地更改了DNS服务器地址.
例如:我们的网管将DNS服务器地址更改为GOOGLE提供的地址,如下图:

网友:
而GOOGLE提供的服务器地址们于美国/加拿大,这样,就出现了我在论坛注册时,出现默认位置是美国/加拿大的情况了.
不知道有多少网友的DNS服务器是修改成国外的,如果有修改的话,就出现像我这样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 找到问题就好了 昨天技术还考虑了半天咋回事呢

网友:
我发现我也没有设置时区,使用的是默认的。今天改过来了。

不过这么DNS有关系么?DNS是域名解析用的吧?应该是自己的电脑系统用的,只是用来解析EEWORLD的ip地址,和自己访问EEWORLD的ip地址有什么关系呀?EEWORLD正常的话应该是按照用户访问所用的ip地址判断用户所在区域的呀。
莫非楼主翻墙了?

网友:
原来楼主论坛时区设置本来就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