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之PWM问题

楼主:
  1. #include <msp430g2452.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BIT2; // P1.2 output
    P1SEL |= BIT2; // P1.2 TA1 otions
    CCR0 = 40; // PWM Period/2
    CCTL1 = OUTMOD_6; // CCR1 toggle/set
    CCR1 = 20; // CCR1 PWM duty cycle
    TACTL = MC_3; // ACLK, up-down mode

    _BIS_SR(LPM3_bits); // Enter LPM3
    while(1);
    }

TACTL

当选择为ACLK时,有PWM输出

当选择为DCO时,没有PWM输出

很奇怪

因为我的芯片没有接晶振,怎么会ACLK时会有输出呢

网友:
launchpad 上电后,MCLK,SMCLK 是DCOCLK产生的,而ACLK是由12K的VLOCLK产生的,你进入低功耗3模式,辅助系统时钟都不工作了,还怎么产生PWM 波

网友:
另外,DCO和ACLK不是同一类型的名词,launchpad 里面ACLK根本不能由DCO产生